EMC787N屡烧TDA9116

楼主(2008-05-25):
EMC787N屡烧TDA9116,12V供电正常,将9116的29脚供电断开,开机也烧,测29脚已对地短路,检查9116周围没发现问题,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很头疼,是什么原因屡烧9116呢?我怀疑跟场块有关系,请高手帮我分析

网友:
外围肯定有问题。我这有电路图,你在检查下。

http://zxdz.8800.org/htmldata/33 ... %B7%CD%BC372_1.html

网友:
更奇怪的是它不光29脚短路,23和24脚也短路,

网友:
23脚通过 12K电阻接TDA8172,24脚通过1K电阻和一个电容到一差分电路。
不应该呀。
你看下 这两个脚的外围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刚才都仔细查过,没问题啊

网友:
NO,不可能犯那种低级错误的,已经烧了3个了

网友:
9116的电源都断开了,行不会工作,但是包的嫌隙还是很大

网友:
换场块后OK了,但量8172的各脚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