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判断SB挂了吗?

楼主(2008-05-25):
不上电且 PCI槽A14 短路的、SB正下方很多电容很多都对地短路、强行上电1117发热好大 可不可以判断SB挂了?

网友:
完全可以。。
LZ你太牛了。。
不过要自信点啊

网友:
不一定

你既然知道它热,就先把它换了,我认为14短路会造成有保护迹象,到底是不开机还是保护了,如果不是保护,他就不会影响开机,检查开机电路,把1117换了。

网友:
在我们这可以确定了.希望能听到专家的意见

网友:
顺便也量一下USB口的AD线,南桥AD线.如果说U口也短路的话.
那南桥很明显短路了.
也可以用断线法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