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显示b0码

楼主(2008-05-25):
一块联想845板,上电显示b0码,bios是phoenix,请教是那里故障, 先谢谢了。

网友:
观察主板,观察主板
确定主板主要关键点电压正常,内存1.25伏电压正常,测量内存的排阻及北桥AD线,判断CPU座及南桥桥是否空焊虚焊.之后分别排除BIOS,IO,及主时钟,南北桥问题.
(特别注意,先确实内存的AD线上100或560等排阻正常,我修到BO的板,几乎50%是排阻的问题.再去刷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