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掉电

楼主(2008-05-25):
前两天接一台R60 ,开机看到LOGO图就掉电,掉电后要把电池拔掉再插上才能加电,但还是到LOGO处就掉。当时没有处理,第二天早上 再拿出来开机,不掉电了,一直用到下午下班都没有问题,心里正纳闷,把机器关掉再开机试试,又掉电了。拔了电池,单用适配器开,干脆开不了了,指示灯都不亮,又多试了几下,偶尔也能开一次,但还是掉电。现在更加难开了,倒腾半天能开一两次。
不知有没有同行修过类似的情况,指导一二啊。
掉电

网友:
单用电池掉不掉电?

网友:
是哪里接触不好吧,按下板看看。

网友:
单用电池也掉.不是接触不好,如果是接触不好的话,掉电应该是没有规律的吧,而我这台机器掉电有规律,就是见LOGO就掉.

网友:
掉电后电流有什么变化吗?先换换内存CPU试试不行就看看待机电路最后用手按着南北桥试试吧

网友(2008-09-20):
很有可能电源部分虚焊了,检查一下保护隔离和3V,5V的供电电路,加加焊看看

网友:
补焊CPU供电芯片,H8,补焊我补好过一台机器

网友:
先查查供电方面吧,TB,还是不行南北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供电不稳定方面的问题比较大,先查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点路的问题,遇到过几台都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核心供电IC不太好,加焊应该行的

网友(2008-12-16):
好像没人修好过这这种机器的这个问题哦!
我现在也有一台跟这个网友提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在广州都还没有哪一家能修好过这个问题!
我给同行的那些搞、他们都说没芯片换、其实根本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他们又不敢说无法修复!
唉、新的一出来、就很难搞定了、我看起马要过好几年!
会修这种机器的人才多!

网友(2009-03-22):
这个型号的故障我们有修复过两台。QQ:81899390

网友:
应当还是信号方面问题,先加焊南北桥,不行就换了试试,
板是修出来的,不修,怎好,
除非运气好,不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