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B400从c1-f4不懂求助谢谢

楼主(2008-05-25):
代码从C1-F4的芯片组南桥是NVIDIAB北桥也是,台湾产的,触发后北桥有点发热,BIOS
刷了三边,有一个3055无电压,刚拿来是点亮了,BIOS保存了一次就完蛋了。
:L :L :L :L

网友:
还得查内存部分,看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实再不行最后一招换IO,一般C1-A7换IO基本上是100%了,

网友:
有一个3055无电压,你测的那只S极是不是地线呢?
楼主,没有说明清楚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