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又使空焊??

楼主(2008-05-25):
第一次找到修板的工作 把我修傻子拉
天机 TJ-845GL 同样的问题 刚开始是显卡不过 点不亮显示器 测量后发现BIOS没工作电压(估计当时没测好)
加焊下 电压有拉正常 但是却跑拉C0 ** 这个又要命 NB空焊??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NB空焊的那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测量后发现BIOS没工作电压(估计当时没测好)
楼主说一下,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芯片组不一样,有时候BIOS供电的脚位就不一样了.
可以用手重按,感觉一下是那里空焊.
杂板,BIOS第24脚容易出现线路接触不好,先查24脚供电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是NB空焊的,CO也不一定就是NB空焊呀,也有可能是BIOS,或者说 CPU座子虚焊哟

网友:
Co遇到cpu座的还是比较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