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负载电压2.6

楼主(2008-05-25):
一块杂牌板子 不过内存 量下排阻上有2.6V,跑负载电压电路。找不到RT9173 板子上也没有LM358之类的东西。没电路图。请问1.25负载还有那些产生方式啊 ?

网友:
没有这些转换的元件,那么就是由两个电阻分压而得来的,一般在内存槽中间或边上的,你可以用表测得到

网友:
为什么分压一定要用两个电阻呢?

能不能给个分压线路结构? 看看很多处学者都不懂的

网友:
改变RI、R2,会得到不同的XVCC电压。XVCC=VCC  X ( R2 / R1+R2 ).

网友A:
谢谢版主爱问,直观明了学习了,原来电阻不止可以限流还可以限压,看上去也很像三级,是否三级管也有这分压的做用,管图中R1个R2的大小有什么规律性吗?一般都是用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
版主说的太好,很形象!!!一看就懂了!!!

网友:
一看就懂了!学习了,谢谢 版主!    我也听说降压电阻,不知道降压与分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爱问,直观明了学习了,原来电阻不止可以限流还可以限压,看上去也很像三级,是否三级管也有这分压的做用,管图中R1个R2的大小有什么规律性吗?一般都是用多大的电阻呢?

不是限压,是分压!R1,R2没有规律,这两只电阻的大小取决于实际电路的需要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