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20G (已解决)

楼主(2008-05-25):
我手中一迈拓20G 硬盘一个,不能用DM格式化,用MHDD进去就重起,用diskgen提示找不到硬盘,用效率源进去就花屏。
但是在BIOS里面认的到。请问下这硬盘是哪里坏了,要怎么修?谢谢大家。

先不管着硬盘了。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碰到过你这样的盘,MHDD重起,效率源花屏好像都不是硬盘子问题!
也许本人没碰过吧!

网友:
郁闷用来修硬盘的主板,昨天也被我搞坏了难怪一直重起,还是版主有经验,现在换了一个主板了,用效率源找不到硬盘,用MHDD测出全盘感叹号,版主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MHDD看看是不是被加密了

网友:
日立硬盘是怎样加密的

有那位高手说一下吗?我有个也是被加密的了,不知道如何解,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MHDD 检查提示  set multiple command aborted   和  recal fail是不是被加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进MHDD选盘后看看屏幕顶上是不是有个PWD的黄色字符亮着,亮着说明已被加密.如果没被加密的话,就应该是FW有问题,进PC3K搞吧,应该G,P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被加锁,但是按F4扫描时 有提示 HPA  ,是不是被隐藏了,现在怎么搞啊?
手上有两块硬盘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急需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