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25):
朋友一电脑在一次停电再来电后不开机,(电脑长期处于待机状态)查电源7500.FR107.一电阻烧坏,更换后空载试机各电压正常。插上主板,电源及CPU风扇就转,测12V. 5V电源插头为7V ,3V (正常应0V)按下开关能开机,自检显示各电源正常,但CPU风扇转速为0 ,(实际风扇在转 ),  电脑可进入桌面使用,主板上数码管显示 FF,不知何故,望高手指导。先感谢一下。

网友:
1。插在不是CPU风扇的地方
2。风扇本身没有这个功能返回转速。

网友:
CPU风扇一直插在主板上,插头根本没动过,其他连线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