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示器

楼主(2008-05-25):
这个显示器不开机,上面有一个2W R33K的一个电阻,我量了一下是0欧,上面标的又是33K,我搞不清楚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

网友:
我是拆下来量的
:)

网友:
2瓦,0.33欧的

网友:
如果是R33,应该就是0.33欧的,K应该是表示误差,
如果是0.33欧的你这个电阻应该就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