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老大修个ACER老机~好郁闷

楼主(2008-05-25):
拿来时是电流到0.8几掉电~老大说是VCORE芯片有问题~通病 叫我加焊~
拆下板子(这个板有独立的显卡板)上诊断卡跑FF00 CPU应该没工作 想到老大说的 于是没多想把ADP3205加焊~但是老样子~换了也不行~
准备翻资料~查线路~这时有顾客所以转手给了老大~过了一会过去看那板子 症状已经变成是有待机0.03不触发了~
1631 21 22 23 分别为5V 19V 5V 最后发现1631旁边有个滤波电容短路了(次电容一脚对地)~但是就在我去上厕所的一会功夫 板子已经修好了~老大说就是那个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请问大家有待机0.03不触发 如果是1631那的一个电容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是不是确实有可能造成不触发这个问题~ 但是一开始的掉电问题会不会也是这个电容造成的~

网友:
这个情况是可能的,1631转出的电压是待命电压,后级有短路,会出现触发不了或掉电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