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750 电流0.8 不复位

楼主(2008-05-26):
ACER 3750开机电流到0.8几 跳变了2次
上诊断卡 3.3 5V CLK RST灯都长亮不跑码 有时显示00 有时显示0A 请问是没复位的问题吗?要按照什么流程去查~
是否是CPU供电 南桥 北桥~ 请大家指明方向~

顺便问一下喇叭破音能修吗?

网友:
喇叭破音是怎么破法?如果是播放的时候带哧啦声可能是音频接口有空焊或者电位器有灰尘。

网友:
如果是高音破音那是喇叭本身品质问题,没办法维修。。。。

网友:
CPU有温度吗?换换CPU内存试试不行用手按着显卡试试电流到0.8应该就是跑显卡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