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安装过程蓝屏

楼主(2008-05-26):
今天翻出一块收来的 赛风 845的主板,准备安装到机箱里去。

可发现当XP安装程序准备复制文件,尤其是读到CDAUDIO.SYS文件时,要嘛提示该文件无法复制,要嘛就干脆直接蓝屏。

更换过:CPU、内存、显卡、电源、硬盘、80芯数据线、光驱、光盘。这已经等于全部配件已经更换过了。

怀疑故障就是在主板上,于是:更换CPU座旁边的两个大的16V 2200UF电容,无果;继续更换6个10V 2200UF电容,故障依旧。吹下AC97集成声卡芯片,还是不行。晚上换了一块型号相同的IO芯片、型号相同的BIOS芯片、型号相同的时钟芯片、内存插槽旁边的3055供电管,5VSB过来的两个50V 220UF小电容。正准备换内存插槽旁边象1117的管子时,热风枪居然罢工了。

该故障板能正常开机点亮,硬盘和光驱都能顺利检测出来,并且用分区魔法师对硬盘进行分区都没有问题。

现在出现问题在几处地方:当安装光盘在预读安装文件时(也就是还没有出来中文的安装界面)提示找不到XX文件(不是同一个文件),安装结束;有时在这个过程中会死机掉。大多的时候会在这个过程结束,后面的中文安装界面时蓝屏,或是在开始复制文件时就蓝屏。

用Ghost安装盘,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出错,不能正常还原系统。

晚上又找到另一张XP安装盘,版本不同的。故障现象还是同上。但是这张光盘读到cdaudio.sys文件比较后面,就是要稍微等一点时间才读到这个文件。前面都很顺利能读过来,但是一读到cdaudio.sys文件就蓝屏。

用Win2000安装盘也蓝屏。

这是为何?脑袋都想破了。好象是中毒了一样。硬盘都已经换过了,每次安装之前都快格C盘的。

--------------------------------------------------------------
解决办法:

后来看到了 老康维修 说的CPU插座中的贴片电容的问题,于是加焊了下,还是不行
最后一次是加焊了北桥周边的贴片元件,更换了CPU插座中间的2个最大的贴片电容和一中一小的贴片电容。
后来上机测试通过,更换不同的光盘安装均通过。到CMOS中,调入最优设置方案,然后再进行一次安装,也是成功的。(以上测试CPU的一二级缓存都是开启状态)

网友:
更换cpu座中间的电容,估计有漏电的。

网友:
你全盘低格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换过了,就相当于已经排队了重要的硬盘内存数据线和U。
你就不换一下主板试一试。

只要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大约可以考虑主板上内存方面,桥方面的稳定性

可以在BIOS里把能屏蔽掉的东西全屏蔽试试看,要注意网卡的影响。
还要注意硬盘接口相关的电路元件是否有问题

从你说的故障现象看
我个人认为和硬盘,内存,U,光盘光驱,数据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些东西,能独立排除的就独立排除,不能独立排除的就仔细查看与它们相关的电路等~~

网友:
我估计是内存的问题,跟主板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问题在板子是不用怀疑的了,比较老的型号且是杂牌,可以考虑内存等供电或它的电容(尽管外观良好),集成网卡也可以暂时去掉先(有时BIOS里面屏蔽不起作用)
如果桥不好可能就无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严格来说跟一切部件都有关系,只不过先轻后重,由简到繁罢了。从每次到复制到  cdaudio.sys(系统的声音文件)就蓝屏来看,以个人经验首先更换原装内存(内存兼容性不好),第二换硬盘(硬盘可能有坏道),第三数据线,有的数据线坏得很隐蔽的,以上三个部件要一个一个更换,如还不行的话那只有换主板了。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网友:
吹下声卡芯片后,在BIOS里关掉AC97了吗,不关是没用的,再用是内存方面了,可能是供电不够,也可能桥虚焊,建仪先关了声卡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再补充几句

内存条我换过多根了,杂牌的现代芯片、金士顿的、IBM原装机上的英飞仑条子(带ECC功能),都不行

声卡芯片吹下来后,在CMOS里也将其项目已经关掉。也已经关掉USB项目。

没有集成网卡,没插独立网卡。

板子上个头大一点的电容差不多全换掉了,冲洗过南桥、北桥

换过内存插槽旁边一个3055管子,当换内存插槽的一个象1117管子时,热风枪罢工,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解决以后记得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应该不关像1117这样管子的事,建议可先正常安装试试,如果不行直接刷BIOS可能更有效

网友:
下午最后在CMOS中,载入厂家默认的安全设置方案,然后再把CPU的1、2二缓存给关闭掉,再进行光盘安装。结果居然可以读cdaudio.sys文件了,最后能读到100%,只是速度嘛,超慢,这个没话说的了......

最后再到CMOS中将CPU的1、2级缓存打开,再从光盘进行安装,还没到中文的界面就已经蓝屏了

现在估计有几种情况:

1、CPU与内存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2、CPU座虚焊(不是贴片)

3、内存插槽旁边的贴片元件有问题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是不是CPU的缓存有专门的线路到内存插槽的?谁有这方面的图纸吗?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注意贴片电容

网友:
再说下最后的过程吧

先是加焊了内存插槽旁边的贴片元件,无改善

后来看到了 老康维修 说的CPU插座中的贴片电容的问题,于是加焊了下,还是不行

最后一次是加焊了北桥周边的贴片元件,更换了CPU插座中间的2个最大的贴片电容和一中一小的贴片电容。

后来上机测试通过,更换不同的光盘安装均通过。到CMOS中,调入最优设置方案,然后再进行一次安装,也是成功的。(以上测试CPU的一二级缓存都是开启状态)

前面都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的境地了,最后高手上场了,一下子解决。本人在此感谢 老康维修,哈哈!!!

网友:
服了这么麻烦呀,让我做我是没有耐心去做,呵呵。学习了一招,装不上系统先最小化,不行用楼上的做

网友:
老康维修真是有经验 这样的毛病我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很有参考作用,真是获益匪浅!!

网友:
先用PQ检查一下磁盘有无错误
在安装

网友:
长见识!

太有价值了,向高手学习!

网友:
老康维修 真是牛B!!!

网友(2008-07-03):
老康言简意赅
精辟

网友:
用微软内存检测软件先扫描内存,post 7以上

网友:
老康简直是故障杀手啊,一点到位,佩服

网友:
严格来说跟一切部件都有关系,只不过先轻后重,由简到繁罢了。从每次到复制到  cdaudio.sys(系统的声音文件)就蓝屏来看,以个人经验首先更换原装内存(内存兼容性不好),第二换硬盘(硬盘可能有坏道),第三数据线,有的数据线坏得很隐蔽的,以上三个部件要一个一个更换,如还不行的话那只有换主板了。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我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学习了!我第一次听过!哈哈!

网友:
没有想到
学到了

网友:
受益匪浅 像老康学习:)

网友(2008-08-07):
以前有块这样的 修不了只好卖了 还是谢谢老康 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