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主板突然断电

楼主(2008-05-26):
磐正EP-8RDA3IPRO主板    AMD速龙1500+CPU    DDR400-512M内存    技嘉9550显卡    IBM SCSI硬盘和长城P4--300电源

开机使用中主板突然断电 ,断电后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需要关闭总电源再开才又可以开机(不久再突然掉电)。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

说明一下,此主板曾有以下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B7%BD%D5%FD%BA%EC
可是后来我焊下CPU电源6个电解,经检测无坏装回后,主板出现开机挡在“CF”(疑似内存供电故障),便短接CMOS放置一边。过了两三个月到现在,再拿出来使用,竟然能开机使用,只是出现这种情况。

真实怪事!

网友:
是保护了,你看看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

网友:
1,刷BIOS
2,换IO
3,补焊桥或更换

网友:
是不是CPU高温,引起保护?

网友:
有点问题想问

开机后再使用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

网友:
就是:(不久再突然掉电)啊。

谢谢Z版主!

也好应该先试试1,刷BIOS 、 2,换IO、    3,补焊桥或更换

网友:
CPU没有高温。

断电了,主板上CPU没有供电,系统风扇、显卡风扇、硬盘等都停转。
可是内存管、内存槽上还有电压。
(这样看来,应该说是 机子突然停下了,可是并没有彻底断电)

有谁知道问题所在吗?
不知为什么此片主板放置一段时间后,不能开机的故障变成不定时断电停机故障了。不知谁能解释?

网友:
我见过有的内存供电电路是邮SB5V提供电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检查过CPU方面散热问题啊.这种情况,多数是CPU温度过高,所以导致自动保护.

网友:
不是CPU温度过高缘故

网友:
不可能是CPU温度高,温度高也是死机,不会断电保护,更不可能是ATX电源保护啊。。
有没有更换一个电源先呢

网友:
查内存供电,包括进入待机状态电路(S3状态),应该是5VSB和红5V的切换电路

网友:
长城的电源很多的问题都是内部输出电容鼓包,换了就好,你先拆开电源看看吧.

网友:
1,刷BIOS,2,换IO,3,补焊桥或更换--把zflzxx 超级版主所教逐一都做了了,问题故障依然;烦闷之时处处摸碰---竟然是在电源接口上,看是焊接很牢固的阵脚,可能拔插多了的缘故,焊点里面存在接触不良之处。
简单的将20针脚都熔焊,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已得解决。谢谢热心的各位朋友!

网友:
按压大法显神威!

网友:
我的一块板子也是电源接口不好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