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周围上下管很多,怎样利用其对地电阻不同快速定位损坏管子

楼主(2008-05-26):
CPU周围上下管很多,怎样利用其对地电阻不同快速定位损坏管子

网友:
VCORE管子的好坏,在路测很难准确测出来。可以测试该管子的G、S是否短路来大致的判断。

网友:
你看看CPU的供电电路图应该会理解的。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阻值,cpu主电源对地阻值一般在10欧姆以上和100欧姆以下,其它两个脚在几百欧姆到几千欧姆。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