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566

楼主(2008-05-26):
V星 MS-6566 不开机 换I/O 开机自检正常,Boot failure Insert boot diskette in A ress any key when ready 不能进系统。
BIOS里 第一第二第三启动项都是disabled 不可更改。求助

网友:
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这个板必须要插入相应的IDE设备之后才可以在BIOS中进行设置,也就是说必须要检测到IDE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接入IDE 硬盘及光驱。还是老样子
Boot failure
Insert boot diskette in A ress any key when ready

BIOS里启动项都是disabled 不可更改

网友:
没栓到硬盘.

网友:
接入IDE设备,不一定就能检测到,你看下BIOS中,IDE设备是否检测到了。

网友:
bios中检测不到。只能设置为AUTO 正在刷BIOS 。固化的,要焊下来

网友:
问题找到了,晕了,只能用一条IDE设备。把光驱和硬盘挂在一根数据线上使用正常,如果两根IDE线都挂设备。其中一根的设备不能加电,而且也无法运行。
就出现
boot failure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反正可以用了。只用一根IDE了,不会修,这种故障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