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6):
华硕P4B533主板问题求助

整断卡报FF错,(不跑数,一通电就显FF),偶尔有报88错误(也不跑数),  有时还报乱码错.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要从哪些地方入手.

   我的触摸过,通电情况下的各元件.感觉有一 AMA 1505CMA 0219  温度偏高点     还有两个GD75232  也有点温度,  请看附图圈信的两个位置.

    另外我想问题通电情况下触摸主板上的元件感觉温度,什么情况下才认为温度不正常,一般情况下会有哪些元件通电后就会有温度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判断那两个位置的温度偏高呢?标准是什么?

网友:
FF,CPU没工作啊

网友:
我判断通电情况下温度,就是每个元件都去触摸,如果发现某一个或几件元件的温度高于其它大部份的,那就说明它不正常,  标准,就不好说,反正就只要温度比其它相类SI元件高. 且有时,如果时间长,它的表面会TANG手.

网友:
感觉温度高。就先把它换掉。华硕主板容易坏那个地方的供电管

网友:
显卡供电MOS管吧,不行就换下,再试一试

网友:
入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不好说啊.先看有没有供电.在看时钟和复位啊

网友:
看下,显卡与北桥供电MOS管,就爱坏这玩意儿。

网友:
看u的主供电有吗,有没有复位,有复位后看有没有片选,不就知道病因了吗,这类故障最好解决了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不知道是显卡供电管还是南桥供电管

网友:
先量一下主板的所有测试点看有没有 不正常的地方
然后在刷一下BIOS  因为ASUS  大多都是BIOS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