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smtm 诊断卡显示26

楼主(2008-05-26):
pi49n 26是说
26 测试保护方式的例外情况。查CPU及电脑主板中的内存等。读写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即将为旋转式继续开始使全局数据作初始准备。查电脑主板中8042芯片部分。开启A20地址线使之参入寻址。查电脑主板中内存管理芯片A20引脚及其引脚的相关联的电路和内存槽中A20弹片是否接触不上内存条的金手指或内存条 A20脚功能坏。
主板是集成显卡声卡cpu的,在没有插pci卡,电视卡什么的,没有什么不正常能用,插pci 电视卡,解压卡,网卡无论那可pci 口,就不正拉卡发热系统不能进入,这个要怎样处理呀???
cpu
芯片
显卡
电脑

网友:
故障写不明白,跑26是正常的,低端测试卡都这样,2005年的时候我和飞翔就这个问题研究了1个多月,主要是测试卡没有ack信号,所以跑到26就不走了,其他后面还有代码,这个时候你只要没有关电,重新启动,测试卡也是不跑的

网友:
是不是没读到BIOS系统啊!

网友:
本来想拿那个主板接上卫星电视卡,和解压卡当卫星接收机用,不行就换拉,淘宝有810主板加1g图拉丁又集成显卡45文,那个就不修拉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