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和跳线没有电压

楼主(2008-05-26):
一张精英845PE主板  故障是不能开机用  万用表  测量CMOS电池和跳线没有电压  电池拆下来测量有电压3V       我要从哪里查呢??? 新手........

网友:
测量CMOS电池和跳线没有电压  电池拆下来测量有电压3V
--------------------------------------
跳线,有没有问题?
检查 电池座及跳线之间的电路,是否有开路。精英的板子还有个三极管控制CMOS电池和+5VSB(待机)电压选择,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 CMOS电压正常  可就是开不了机    测量PCI 第14 脚没有3.3电压  南桥 稍微发烫    请高手继续 讲解......

网友:
1、测开机插针有没有3V或5V电压。
2、测南桥旁的晶振两极是否有电压,和0点几伏的压差。
   若没有更换晶振和它相连的两个谐振电容。
3、开机插针与南桥相连线路上有元件损坏。

网友:
打一下1117中间一脚对地阻值.

网友:
哗```好多高手噢`````````````

网友:
如果不开机的话,南桥怎么会烫呢,要真是不开机南桥就烫的话,那有两种可能吧,一是南桥坏了,它内部短路,造成A14没有3.3V,要不就是有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
测下PCI A14  对地阻     南桥周边电容看南桥挂没

网友:
如果1117中间脚阻值低就是南桥坏了,是多少我忘了,印象里好像只有几欧-坏南桥。

网友:
待机就发烫应该是南桥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