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ATX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ATX电路图中110V和220V的切换开关,闭合是110V,断开是220V对吗?

我下载了20多张ATX电路图,比较得出的结论,对吗?

大家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吗?

从整流全桥后面看,一目了然,交流变直流,然后电容滤波、电阻平衡电压……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要闭合连接到整流全桥前面就是110V呢?难道110V是直流?那整流全桥还有什么作用啊?

不是搞乱了吗?

哪位通俗易懂说一下……多谢大家啦。我头脑都乱啦。

网友:
..那110的开关.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的...那边的电压是110电压.打110的开关拔过去.就是倍压整流..这时开关电源的电压刚刚合适.
   如果像我们国家.就千万不要拔过去..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答……

我知道不能拨到110V开关,

我只是想知道原理……

为什么要闭合就是110V?按道理,整流全桥,两端接交流,另外两端出脉冲直流……啊!
为什么要连接整流全桥交流端?那110V交流和脉冲直流是不是冲突啦?

网友:
不是闭合就是110..是在110V地区闭合后..电路变成倍压整流.两个大电容还是300V
    如果在大陆220V电压..不用倍压整流..大电容的电压刚合适是.300V

网友:
这电源是针对220V和110V用电设计的,在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有三个头接入。220V/110V/地 。切换开关就是用来选择这两种电压输入的。

网友:
用本站这张ATX图片……我觉得大家说的,我快明白啦?

是说110V连接主变压器开关吗?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110V是某些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单相标准电压,例如日本。不是直流电。
见下图,当电路中的开关闭合时,整流电路将由原来的全桥整流变成倍压整流。此时只利用到四个整流二极管中的两个。具体电流流向见图。因为电路中有两个滤波电容,交流电轮流给两个滤波电容充电,此时两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加起来便是原整流电路的双倍。

网友:
多谢午夜梦回网友细致解答…………多谢啦!
我觉得也是这样解答才对,
其它网友说的是220V和110V、地、的变压器开关,的解答应该不对,因为整流后都是300V的脉冲直流啦,如何选择110V的变压器开关呢?

看来220V全桥整流和110V倍压整流是有区别啊……四个整流二极管都使用啦!
这个是我用数码相机把我的一些电子基础书籍中的原理图拍照下来,供大家对比午夜梦回网友给的110V原理图,
,好学习一下。

网友:
各位网友,我又来提问题啦,朋友给有我几个旧电源,我试着修一下,修好学习一下,
修不好,就当交学费……。

大家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大家指点个维修思路,非常感谢……。

故障现象:可以使用,使用时间十多分钟后,有烧焦味,一线圈非常烫手,感觉几乎有100摄氏度,
其它元件没有明显烧焦、涨鼓现象……

哦……忘记了……一个有趣现象……只有一个滤波电容!还是七喜的OEM电源!

网友:
1、一个电容器和两个电容器的区别在于变换器的不同。抛开110倍压的问题来看,主要区别在于:[1]双电容的电源其变换器是半桥变换器,有两个开关管在轮流工作。半桥变换器是从全桥变换器演化而来,用两个电容器来取代另外两个开关管以降低成本。[2]单电容器的电源在PC电源中多为单端正激变换器。在显示器和其他小功率开关电源(通常是指150W以下的开关电源)中多为单端反激变换器。
2、楼上贴的那个电源是单端正激变换器,只有一个开关管。图中烧焦的线圈为储能电感。
我在一家电脑公司里见过烧焦此电感器的电源,在我自己修理过的电源中就没有见过。应该是比较少见的故障。估计是线圈里有短路。可以找一个相同的线圈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电感正式名称是“低电压扼流线圈”简称“扼流圈”
网络查找资料,说是这个线圈短路、和相关二极管击穿啦……
(这个结论和午夜梦回网友说的一样,就更加坚定了我更换这个扼流线圈的决心)
我焊下这个线圈,用万用表2000兆欧来检查也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测量附近线路的二极管正向压降都正常…反向压降也检查啦…所以没有更换二极管,
只是更换这个扼流线圈……
经过测试,再没有烧焦味道啦……。

再次感谢午夜梦回网友的指点……!

拆卸下扼流线圈的地方,烧焦痕迹很严重!

拆卸下的扼流线圈,测量没有短路,也许是加电发热以后才有局部短路吧?

找了一个近似的扼流线圈,比原装的多一匝,往上掰一下,加个热缩管防止短路!

换好后空载测试1小时,没有问题

换好后用我老主板测试2小时没有问题,扼流线圈只是温温的……以前使用十多分钟就不敢用手触摸,太烫啦!
而且有烧焦味……!
现在应该修好啦,稍后安装好铁盒。

网友:
第一个发现它有问题就应换它了!·

网友:
总结一下:方便以后大家碰到类似情况,有个参考……,也方便大家一起学习电源维修知识。

故障现象:

刚发生故障的时候,电脑黑屏无法启动,电源风扇转,……
经过一段时间冷却,可以启动电脑,使用十多分钟,就闻见烧焦味,赶快关机……
打开电源检查,没有明显元件烧焦、爆浆现象,于是为了分清故障现象,
因为有烧焦味,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逐个触摸元件,碰到扼流线圈的时候,非常烫手,再仔细观察扼流线圈下面PBC电路板有烧焦现象,因为非常高温,所以电路板
下面扼流线圈焊接地方,形成虚焊状态,焊锡成淡黄色,有层次感。闻电源有很浓烧焦味!

维修方法:更换这个扼流线圈,(因为扼流线圈短路发烫,旁边一个电容在高温情况下有爆浆现象,我做了更换,用电容表检查容量少了1/3)并且注意检查附近二极管是否有击穿现象!

明天再发图片、提新问题……!

大家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书店买一本开关电源的专业书籍看一看就知道烧焦的线圈是不是扼流圈啦。一个线圈用在不同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用途

网友:
我是新手……很多基础知识在一面吸收、一面实践……
(我也下载了很多无线电方面的电子书、还没有时间看完
多谢午夜梦回网友的帮助……

储能电感?
我看好多的电源测试网页图片都说是扼流线圈……
我看错啦?
例如这个网页第二个图片和说明http://www.yesky.com/421/1799921_2.shtml

或者,百度图片关键字“扼流线圈”,出现的图片,http://image.baidu.com/i?tn=baid ... CF%DF%C8%A6&z=0
嗯……也有午夜梦回说的线圈形状,也许是不同用途,叫法就不一样吧?

百度图片“储能电感”没有图片……(我不认识的电子元件,我通过百度图片来搜索识别,不用到电子商店观看这么麻烦,而且店主也不一定有时间招待……
哦……知道了百度图片关键字“电感线圈”就找到了,……

另外!
在电源维修中,比较难检测好坏的是什么元件?

一般大家都是断电检测的吧?

IC集成块是测量电阻还是在线测量电压来判断好坏?

开关管、场效应管也是断电以后测量相应的电阻吗?
光藕大家检测好坏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我喜欢用数字万用表来检测、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好坏,比较容易看到数值……

最后感谢大家的帮助…………一起共同进步……。

网友:
有些东西是网上找不到的。
在开关电源中有储能电感一说。在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感器把电能以磁能的形式存储在磁性材料中,开关管导通时间越长,电感器中存储的能量也就越多。当开关管截止时,电感器中存储的能量便释放出来为负载供电。通过误差放大及PWM调制电路调节开关管的导通时间便可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储能电感是开关电源的主要部件之一,不可或缺。至于储能电感和扼流电感有什么区别,只能是说二者在电路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拆下来后,都只是一个电感线圈。
我个人认为电容器是电源里比较难检测的元件。其损坏的的情况多种多样,有鼓包的,有容量变小的,有高频特性变差的,有内阻增大的,有完全失效的。除了鼓包的电容器能在外观上看出来之外,其他的只能靠万用表或是电容表来检测。我曾遇到过一个电容器,用万用表测容量正常,外观良好。最后在用直流电源对电容器进行充放电试验后才发现其内阻增大,明明充了电的电容,短路电容器二支引脚时却没有火花产生。
在检测元件时最好将其从线路板上拆下,以免电路中其他的元件影响检测结果。
对于光耦的检测,最可靠的方法是用二个万用表,又或者是万用表+可调电源和一只限流电阻。原理就是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端加电令其发光,万用表则检查感光端的电阻值。当发光二极管加电时感光端电阻变小即可认为光耦是正常的。只用万用表也可以检测,但是只能用普通万用表,数字表在检测半导体元件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如普通万用表好。这是我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普通万用表检测光耦的方法:发光端可以用R*1档测量,单向导通说明发光端正常。感光端用R*10K,好的光耦得出的结果就和检测三极管的CE极一样。

网友:
是呀……我们那里是个小地方……维修图书内容比较陈旧……!

我很喜欢电脑维修……对学习维修知识有强烈愿望,渴望学习到真本领!

我希望从ATX电源维修开始,搞熟电路原理,元件识别、所有元件好坏测量方法,常用元件替换型号,练好基本功……才开始了解学习主板、其它维修……

我感觉……一个人走路都不好……就学跑是不行的!

论坛是一个可以交互学习的好地方,QQ群别人不一定有时间教……
论坛可以看搜索资料、教程、高手有空闲的时间,也可以指点一下新手……

多谢午夜梦回网友帮助……

也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啊……

PS:我想问一下午夜梦回,你觉得哪种品牌、型号的指针万用表好用……(或者要具备什么功能才好用)?
我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