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M211无法开机?

楼主(2008-05-26):
各位兄弟!
有知道怎么修 东芝M211无法开机的问题吗?
插上电主板有待机电流!0.02A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的显得有些偷懒了,你是不会修这款东芝的机器的开机电路,还是所有不都不会啊??个人感觉你还不至于这么菜吧!!!
我就见笑于大方之家一次。
跑线路找到IO,看看是不是有供电,没有找原因,
看看开关有没有电压,有没有跳变,开关到开机芯片的引脚有没有跳变,
是不是有短路,开机芯片是不是挂,
不说了。有人吵着该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