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2605有底灰!

楼主(2008-05-26):
HP的彩色激光打印机换了黑色的的碳粉后打出来有底灰........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种现象首先要确定是打印机问题还是粉仓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加的粉是不是支持该机器.粉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试一试!
从打印机上进行校准(使用打印机控制面板进行)
1. 要从打印机进行校准,请按下 (向左箭头)或 (向右箭头),直到显示屏显示System setup。按下(选择)。
2. 按下 (向左箭头)或 (向右箭头),直到显示屏显示 Print quality。按下 (选择)。
3. 按下 (向左箭头)或 (向右箭头),直到显示屏显示 Calibrate color。按下 (选择)。
4. 按下 (向左箭头)或 (向右箭头),直到显示屏显示 Calibrate now。按下 (选择)。
5. 按下 (选择)以确认 Calibrate now
校准开始,机器将自动运行一段时间,请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