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一开机刚出画面就掉电

楼主(2008-05-26):
现在有两台T30的机器,一个问题是一开机刚出现画面不到1秒就掉电了,如果掉电3V5V都有没有,需要把电源重新插拔后才能在开机,
另一台是报38错,按经验它应该 是内存那一块的问题,刚开始它内存进过水有腐蚀的痕迹,所以换了内存槽,但还是报错,然后又把它的北桥做了,还是不行,  现在就很郁闷啊,一个也搞不好啊,,请高手指点啊,先谢谢了
掉电后1632上的1.8V正常,3V5V没有。

网友A:
你说那个开机就掉电:你应该好好看看:看休眠按钮上有没电压或按钮有没有坏:或者看下掉电时是不是3V 5V 和1.8V都掉了。如果1.8掉了你可以加焊电感试下如还不行:就换1 .8V后面两个升压电容。一般都这些毛病吧:如果3V5V都一起掉了:那说明3V5V的控制或产生那一块有问题。 这些都没问题那就有可能看看上屏的高压有没问题:你可以给屏头拿掉试试掉不掉来排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那个开机就掉电:你应该好好看看:看休眠按钮上有没电压或按钮有没有坏:或者看下掉电时是不是3V 5V 和1.8V都掉了。如果1.8掉了你可以加焊电感试下如还不行:就换1 .8V后面两个升压电容。一般都这些毛病吧: ...

````````````````````

偶遇 -10 骗分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1.8v是有的,但是3V5V全没有了,开关是键盘,没有问题更换过的。
休眠我键刚开始有2.1V吧,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管子不良,特别是CPU供电的官子。

网友:
你第一个本子再查两个地方,1显卡,2高压板。
第二个本搞不清你说什么,到38后有没有掉电,IBM的本到38基本都是不过内存,电压正常的基础上加焊插槽,BIOS,基本上都会好,

网友:
第一台把CPU供电IC加焊一下,那个控制3,5V的是IBM  那个IC吧,也加焊一下!

网友:
还是我来说说吧~~~~~~~

第一个:你说3V5V没有的话应该就是他的控制芯片不良造成,应该是MAX163X(后面的X是代表1或2)的问题,有条件直接换个....若不幸加焊3V5V的大电感...肯定行..
第二个:还是内存的没有过,也就是说你没有把内存槽焊接好...这个槽不容易焊...而且就算当时焊好了不牢固的话第二天也会报错....看你的焊工不怎么地啊..呵呵

完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按你的方法我也试了,第一个把主板所有的电感都补了一遍,还是没有用啊,它有时候机器没有工作起来,它就不会掉电的,第二个还在努力中,

网友(2008-12-05):
我也遇见了用样问题,只是刚点亮后就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有0.01A,可以接着开机开机后一点亮就接着掉电,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基本上没得修 呵呵 我有好几台结果都退了 交你个最简单的方法搞定 ------------当然是换板喽!!!!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多 用示波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这板子除了电杆虚焊修好过其他坏了我还没有修好过的呢,后面的跑38到是遇到很多是内槽子的问题,不过你说的是进水了那就先焊一下槽子在看一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