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7有时正常,有时间断黑屏指示灯也跟着闪

楼主(2008-05-26):
飞利浦170S7有时正常,有时间断黑屏指示灯也跟着闪,开机后有时点2个小时都正常,有时点10多分钟就出问题。出问题时是黑屏不是暗屏,而且电源还吱吱响。图像正常的时候电源不响,出现故障的时候面板的开关是可以控制的 ,开壳后点几个小时都不出问题,没看到有虚焊的。可能是个通病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可能还是有虚焊的 视放 电源 等 对这种响的故障我认为首先应该判断是那里响 高压响 是高压包打火么?

网友:
电源这块可能有漏电把,可能电路板的问题,,,电源这块用吹风机吹一吹

网友:
数据出问题可能性强,CPU 旁边..型号为C0416 这八个脚的芯片.

网友:
响的时候要认真听下是哪发出来的,高压包还是电源板的变压线圈?如是变压线圈的话可能是过载或是负载发出的声响,查后级的各组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的话看下灯管

网友:
这个是AOC代工的产品,线路设计上存在一定的缺憾,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2008-07-15):
说得都道理,我也有一台,以为是虚焊造成的,整个补焊了一遍,有时候还是随机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