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25不能上电,开机键电压为0

楼主(2008-05-26):
MS-7025不能上电,开机键电压为0。跑线路得到开机键连着一电阻,电阻另一端已经接地。继续跑电路得知主板多处要用来这一短路的电压,奇怪的是,偶然居然有一次可以上电,短路处不再短路了…重新再试的时候故障依然……能不能提供一下相关的开机电路图和待机电压产生图

网友:
那是不是先打扫下卫生!

网友:
确定3VSB电压是否短路,PCI的A14脚,

网友:
A14不短路,阻值350多

网友:
开机键上的信号,通向IO和桥.

网友:
给你图纸,自己查下吧

网友:
图纸上有MS-6,我的板子怎么没有啊,只有一颗M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