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枕形失真,,怎么修..急

楼主(2008-05-26):
显示器按纽调好后,用着一闪,又出现失真..什么问题.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还有,,按纽调好后,,从起电脑又出现失真 ( 1024#768 85HZ) 把分辨调1024#768 75HZ 从起电脑没事 可是用着一会又出现了失真....
电脑

网友:
1排出虚焊,
2刷ROM

网友:
更换一个ROM芯片,重新刷写数据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处理 有没有56A1125 CPU资料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