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38不显,已经修好。下次见到的可以来参考。

楼主(2008-05-26):
前面走了点弯路,又是北桥,又是显卡的。又是加焊内存槽的。都忘了自己有打阻卡了。

38不显为内存槽有条数据线短路,用打阻卡打出来的,拆两条槽相关电阻发现非北桥短路,拆其线路电容也非电容短路。

两条槽都是同一条数据线短路。什么看都看不出短路,但用红外线(这个我感觉比风枪拆要强,拆下来的槽就像新的一一样,但用风枪就没有这么好)拆下面一条槽后短路消失。顺利跑码

网友(2008-12-22):
槽子坏的基本没有遇到过  不过 跑38的到是遇到很多加焊槽子一般都OK

网友:
红外线拆,兄弟说的是返修台用红外的吗?

网友:
内存槽自己短路的还没遇见过,可能是里面脏了,

网友A:
30炮38没有显示基本上都是加焊内存槽直接解决,我估计是楼主的焊工不到家吧 ,修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遇到过内存槽坏了,要不就是你加焊的时候弄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炮38没有显示基本上都是加焊内存槽直接解决,我估计是楼主的焊工不到家吧 ,修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遇到过内存槽坏了,要不就是你加焊的时候弄连了

我也没见过有插槽短路的,同意楼上的

网友:
学会了
谢谢
牢记您的功劳

网友:
焊接是要注意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网友(2009-02-08):
内存槽顶多就是PING下陷,没见过插歪针的啊

网友:
30炮38没有显示基本上都是加焊内存槽直接解决,我估计是楼主的焊工不到家吧 ,修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遇到过内存槽坏了,要不就是你加焊的时候弄连了
引用 网友A:

老事重提 08年5月份的了到现在09年2月了,没见返修。要不是奇怪我还不写出来呢。T30 38不显我也加焊过内槽 也修好过N台机,要是加焊内存槽有什么好写的,网上大把。什么我焊工不到家,我用脚都能焊 开玩笑。我有显微镜看的好不!!!!要是按逻辑解释那就是槽内可能有异物或我焊工差了 不管怎么样机子我就是这样修好的,没必要搞骗,对我一点好处没有。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悬乎,不过怪大胆的。

网友(2009-04-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顺利的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有杂物引起短路的!

网友:
不排除短路,不过一般都是内存槽子虚焊,我用的都是T30的机器,一根槽子虚焊了。来来回回的焊接了几次,才搞定。呵呵。

网友(2009-05-1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焊一下内存槽就好了

网友:
把拆下来的内存槽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短路不就知道是不是槽坏了,还是有有杂物引起短路的

网友:
档38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IBM 28 才是内存不过

网友:
支持楼主,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