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机后,windowsxp 进度条走得很慢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5-26):
求开机后,windowsxp 进度条走得很慢的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跟主板有关系吗?
Windows

网友:
散热 硬盘问题

网友:
跟主板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你是用的建兴光驱的话,把光驱跳线设为主.还有可以把设备管理器里的IE通道关闭,但是要留一个,不能全部关掉,如果有两台光驱就的留两个.

网友:
看一下你的硬盘有没有坏道.把数据线换一下.

网友:
首先当然做个系统试试罗..
然后在扫下硬盘看有无坏道啊
主板引起这个问题的好像也有..从没搞定过! 遗憾!!!

网友:
主要跟硬盘和系统有关, 其次就是你的CPU散热问题了.
先重做一下系统看看,或扫一下硬盘有无坏道,再看看你U的风扇(不过是系统进程条慢,与散热不是很有关).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太笼统了,滚动条慢的原因有很多种,修电脑的主要思想是先软后硬,先局部后整体,象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先装一个干净的系统看看咯,先排除是不是软件的原因,如不是就找硬件的原因如硬件的兼容性,电容是否鼓起等!

网友:
硬盘和光驱跳线设为主,XP系统支持既插既用硬件,如果跳线设为从,滚动条滚二十几次才进系统是正常的,因系统在找主硬件,把跳线设为主即可.

网友:
7楼的可能很少给人家装机,这种问题应该很多人都有见过,
根据3楼说的,我关闭了IDE通道,可以了,进度条闪了一次就进去了。。。谢谢啊!!

网友:
硬盘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包括数据线、接触不良、坏道,电源电压)等——也是以上各位提到最多。。。

网友:
以前到时遇到过。都是重做的系统
不过楼主说三楼说的是真确的。我就看了看我的,发现里面有:
主要IDE通道
次要IDE通道
via bus master ide controller
要是假设我要是关一个的话,应该关哪一个呢?
楼主是关的哪一个啊?

网友:
两个都关了。。。设备类型那里选择“无”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换个系统版本启动的速度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CMOS设置其实对开机速度提升很有作用,开机滚动条慢和多都是跟监测新硬件有关,关闭了不需要的通道就不会监测,开机速度自然就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些跟主板有关啊.....

网友:
这个跟系统统也有关系的.有的系统很快.像我用的这个滚一次就进去了.

网友:
先清COMS,然后再查散热 硬盘问题和主板有无明显坏件,再不行换内存 显卡

网友:
我遇到那种问题.一次是因为数据线问题. 一次是因为硬盘掉了一根针

网友:
平时给同学装系统时.装完后再优化下..把磁盘再用系统自带的整理程序给清理下...C盘不要太大..一般都是闪一两下进度条就进系统的..

网友:
呵呵,这么多人发表见解,我也来总结的讲几句。该问题得先软后硬的方式来解决:
软件方面:
1、在CMOS中,把没有用到的IDE设备给关闭掉。
2、在Windows中,在“设备管理器”中,同样把没有用到的IDE设备给关闭掉。
3、如果只有一硬盘一光驱,那么分成两根数据线,一个设备接一根线。硬盘和光驱都设为主盘。
4、在启动的时候光驱里面不要放光盘。
5、用Windows优化大师和超级兔子这类系统整理优化软件来对系统进行优化加速。
6、用Windows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来对C盘/系统启动盘进行磁盘碎片整理,个人建议用Ghost对C盘备份一次再还原一次,同样有磁盘碎片整理的效果,而且比Windows磁盘碎片整理的效果要好要快。
硬件方面:
1、基本上就是注意各个硬件的温度的问题
2、考虑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有的话采用坏道的方法处理问题

网友:
碰见过不过把光驱拔掉好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