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都经常见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经常看到 内存不能为:“read”的对话框,是否真的跟内存有关系呢?
问题

网友:
杀毒去吧!重做系统!跟电脑没啥关系!

网友:
就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新机新系统就怀疑内存
如果不是就优先考虑系统

网友(2008-06-26):
是操作系统和所装的软件冲突。

网友:
我在用AutoCAD R14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
维修思路:先软后硬,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