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板自动断电

楼主(2008-05-26):
intel原装板。检测内存自动断电。。。。。刷过BIOS 之后..有是可以点亮...有时候跑到D3就不跑了。..切各个灯也不亮...
[
]
iOS
Intel

网友:
检测到哪个代码后,自动断电?
如果不插内存的话,是否掉电?

网友:
一般是IO出了问题,有些板不上内存也是上电就停.

网友:
原帖由
Chinafix
于 2008-5-26 20:12 发表
检测到哪个代码后,自动断电?
如果不插内存的话,是否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一插内存就掉电....跑D3就断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了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网友:
检查过内存基本工作条件没有
电压、时钟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先考虑刷写BIOS,把型号 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