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笔记本芯片max1901e 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5-26):
夏普笔记本有一个max1901e 和什么的代换

网友:
MAX1901/MAX1902/包含两个PWM调节器,可调电压范围为2.5V至5.5V,另有5.0V和3.3V固定输出模式。这些器件都包含次级反馈调节功能,MAX1902包含一个12V/120mA线性稳压器。MAX1901/MAX1904包含一个次级反馈输入引脚(SECFB)和一个控制引脚(STEER)用于选择接收次级反馈信号的PWM (3.3V或5V)。SECFB提供了一种通过外部分压电阻调整次级线圈电压的方法,可用来产生固定12V以外的其他电压。

MAX1901/MAX1902具有内部输出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特性。

和MAX1904代换

网友:
最近在研究IBM T60的电路,IBMT60也是用 Max1901ETJ作为系统供电控制芯片的,这里有Max1901的介绍,对你应该有帮助。Max1901和Max1904引脚一样,可以替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BE%2B%D0%BE%C6%AC

网友:
对引脚一样就可以互相替换的说法持保留态度。。。。。。。。。。。

网友:
应该是MAX1631,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引脚定义相兼容
其次工作原理以及典型应用电路相同
第三我曾在修联想旭日150时用MAX1632代换过MAX1902,这是实证
下面是我整理的相应资料,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