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显示器XF720B尾板的块子是什麽型号?

楼主(2008-05-26):
请问谁知道
LG显示器XF720B尾板的块子是什麽型号
[
]
显示器

网友:
不好 意思
我也不晓得
不过你 可以看原来机子上面块子的型号呀
一般的显示器\的尾板有好几块集成块的 他们分别有不同的作用,
你再去看下拉

网友:
IC302 LM1246DDB/NA
IC303 LM2445T
IC304 LM2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