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烙铁的静电

楼主(2008-05-26):
有什么方法或什么仪器可以测到普通烙铁是否带有静电
或普通烙铁去静电的方法?

网友:
只听说烙铁是否漏电,不知道普通烙铁是否带有静电。测电笔可以吧

网友:
花几百块买个焊台
我感觉比没什么烂检测静电的设备来的实在

网友:
加个隔离变压器就行了,不过现在普通的936也很便宜

网友:
现在普通的936才几十块钱。

网友:
买个936的焊台吧常用工具,普通的百元左右,安泰信的还不到200

网友:
在烙铁上接一条铜导线,因地制宜就近接地可以很好的解决静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