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星显示器偏色怎么办.

楼主(2008-05-26):
今天客房送来了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开始是黑屏,后来换了背光板.好了,但出现了偏色.

    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
先确定你 写的程序是对的

然后呼出OSD看 偏色不?      如OSD不偏色检查 VGA线  头子是否有问题
反之检查  驱动板 程序     屏的几率是小的!

网友:
谢谢,现在已经弄好了,是程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