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998A19纯平问题多多

楼主(2008-05-26):
HPC1998A19纯平,通电不接主机就绿灯常亮,开关换过还是绿灯常亮,而且没高压,ic也不起振,把cpu晶振用表笔点几下才起震,晶振我换过好几个还是一样的,晶振的谐振电容也换过了,还是要用表笔点才有高压,有高压后,接上主机还是黑屏,查尾板,有灯丝6.3  R56 G56 B56 加速极 180   阴珊  -185  换了一个2480后,开机还是一样,用表笔戳的有高压后2480所接的四个电阻就开始冒烟,求高手指点一二:( :( :(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存储器出拉问题啊

网友:
这款HPC小板显示器坏ROM的确实比较多.但需要触发晶振MCU才能正常工作的.排除晶振和谐振电容后.MCU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求助???????

哪位大哥有HPC1998A的数据????小弟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