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无待机电流,1902不工作,联想芯片无供电

楼主(2008-05-26):
电源正极连接的mos不工作,正反向阻值正常。就是mos的输出端无电压,是哪里保护了么?

网友:
3SW没有出来------------

网友:
怎么个思路咧  请教 啊

网友:
估计是你到联想芯片的供电有电阻坏了吧:联想片子都没工作1902肯定不会工作.你最好看看到联想芯片的高电位到了没有.

网友(2008-07-10):
l楼上的,该机器在底部扩展槽附近进过水,Q34在通电后根本不导通。应该查哪里?

网友:
也就是到BD4175KVT这一条线上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