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加GA-8IE2004P,上电不到10秒就断电了

楼主(2008-05-26):
上电不到10秒就断电了,然后又点又可以上电,当然也不跑码,电压都正常
断电

网友:
水洗吧.....肯定有效~不过要晒好久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是上假负载还是上cpu掉电,上假负载掉检查s3部分,上cpu掉检查vcore,散热等

网友:
检查vcore,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