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IBMT22的CPU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运行到十多分钟的时候,CPU部位会很烫,当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死机了,因为风扇是由温控芯片控制,所以换过该芯片,可结果仍然如此,后来干脆短接了输入端与输出端两引脚,让电流不受温控芯片的控制,可结果是一插电源风扇就转,而单独用电池却不会,有时竟会报错fan error,后重新换一片新板,可安装上去仍然如此,不知哪位大虾可告之,此款IBMT22可有解决CPU发烫的方法.

网友:
如果风扇没有问题 多是风扇与CPU之间少了块导热垫片,请仔细查看下!

网友:
谢谢偶遇提醒,可垫片没有少,我也曾认为接触不好,仔细的刮过,可结果仍是一样,这款机是不是本来散热就不太好呢,但也不可能发烫甚至引起死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