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的表笔可以自制吗?

楼主(2008-05-26):
请问数显万用表的表笔可以自制吗?
昨天我买了一个数显的万用表,DT9205A+ 的,

要自制表笔有两个原因: 1是原配的表笔不好看,用得也不顺手  2昨天试测220V交流电时轻轻一触就起火了,黑表笔尖熔掉一点了,心痛死了,必竟是新的,还好人一点事都没.

 自制表笔的材料是有,只做两支笔嘛,接表的插头和线可以用原来的.  但不知能不能换?换了不是原装的表笔会不会对测量系数有影响,到时不准确了?

  希望大师指点.

网友:
万用表的表笔可以自制,多年前我就自制过----表笔杆是用的学生用的自动笔改装的 笔尖用粗铜线打磨的,接表的插头随意。表笔不会对测量系数有影响(建议插头和线选低阻的)。

网友:
买一支好点表笔,按几位前辈的方法改装一下吧

网友:
我只是在表笔头上焊了根钢针

我只是在表笔头上焊了根钢针,个人觉得用得还满顺手的,特别是跑线的时候.用针头去戳更为方便

网友:
“昨天试测220V交流电时轻轻一触就起火了,黑表笔尖熔掉一点了”这个不太可能吧? 测电压时基本没有电流·啊!怎么会笔尖熔掉?

网友:
是不是拨错档位了?表没问题吧?

网友:
表笔线换成软的音箱线很好用的!原装的表笔线很容易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