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26):
一航嘉ATX电源,型号为LW-6228 P4开关电源.
故障现象:
有5V待机电压输出,但是绿线对地短路后电源不工作,
维修过程:
拆开检查一个13007的三极管炸裂已经更换,没有电容鼓包和虚焊的现象,两个芯片都更换过,还是没能解决,求高手指点.

在靠近大滤波电容的散热片上有三个三极管,我拆下来量过了,好像都没有坏.其中中间那一个是炸掉后更换的.
两个芯片分别是AS339P-E1和AZ7500EP-E1.
有5V待机电压输出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这三个三极管都是好的呢?

网友:
查短接前正常电压:494  4脚三点几伏  8脚、11脚 2.2V左右, 12脚12V或以上,短接后:4脚0V(查与4脚相连的控制电路上元件)  8、11脚电压降低到1.8V-2.0V,(不变低,应该是494问题,如变低,换与8、11脚相连的C1815或C945)。

主管坏,应该查查附近的元件击穿没有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个13007的三极管炸裂已经更换”-----另外一个也要检测一下,两个大电容也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