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MAX 心在飞翔老大要帮忙啊。

楼主(2008-05-26):
有一块V星845E主板,原来是不触发,换掉AGP与PCI间的一个MOS管后,一切OK ,但是就是USB不好使,供电的1 ,2,3脚分别电压是5V,0.72V,0.71V,在WINDOWS窗口提示:
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我在BIOS中怎么调关于USB的设置都不好使,不知怎样解决。

bios 中有这两个选项默认是这样设置的
:
USB  Controller                                                     6 USB Ports
USB  Device Legacy  Support                               Disabled

但是 我怎么改都是不行.

网友:
更换一个大功率的mos管。我认为应该还是他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PS/2供电和后端USB口共用5V电源,如果是共用的5VSB,则供电能力略显不足,将PS/2口的供电跳线改一下看行不?

网友:
量测一下USB的阻值,看有无异常.

网友:
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USBOC)
也称USB过流保护,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两个串联的电阻.可能坏了

网友:
看一下USB口数据对地阻值,一办为360---600

网友:
不一定啊.有时南桥也有可能啊.

网友:
V星的板子都是神经病哦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昨天要下班了,今天我再仔细查查.
那个MOS管烧的看不清了,原来我用的 是702  换个1P也是这样 .

网友:
给USB供电的电感有坏了,有时候电压正常,电流过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电感换了再试试,

网友:
楼主你就按着USB的供电脚往下找线路,看线路中是不是有不良的元件!!!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坏了, 这个问题以前修过的,你换桥试下吧

网友:
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修电路肯定是修不好的.修复原因:
打开设备管理器

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打开“XXXX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点击“高级”

把“不要通知我 USB 错误”前的对勾选上,确定
双击第1~3哪个都行

选高级,就可以看到“不要通知我 USB 错误”了

网友:
楼上

问题是LZ的主板U口不好使了

追线路吧

应该SB的U口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2009-11-13):
我手头上正好有块845E MAX2主板在维修,仔细查看AGP与PCI间只一个MOS管Q323055LD,其它三只不管不是MOS管,型号均为:1AM;楼主说的管:702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