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锡炉,想拆个CPU座,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2008-05-26):
研究了下,怎么算CPU座的针脚都没办法碰到锡炉盘里的锡的,再放锡的话就要满了,请大虾们指导

网友:
锡炉便宜,锡不便宜,买个BGA什么都能做。。。。。。。。。。。。。。。

网友A:
你用锡炉拆座子是很容易拆坏的。
你可以先把座子与主板的间隙里注入松香水。然后放在已经热了的锡炉上等周围元件可以挪动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了。
我试过的,不过,,,,,,,,,,,,,,板子糊了

网友:
带针的拿吸强慢慢吸吧 然后用风枪边吹边向外拉 慢慢搞
外换过478带针对坐 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BGA焊台吗?价格厉害啊,买不起,那大家拆CPU座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直接用风枪搞定,控制好温度即可,用锡炉下这个,麻烦啊,特别容易损坏周围的元件或者PCB

网友:
我看风枪才麻烦,关键是要拆个好的CPU座,现已经成功拆装,我把自己拆装的经验汇总下:把要拆CPU座的板子放到锡炉上,然后再开锡炉,温度控制在300度,等下面锡化了,座子也就能拆了,不过要特别小心,轻轻的用小一字螺丝刀撬,利用座子的弹性,慢慢的座子就起来了,否则CPU座子的针会掉下来的,然后拆要修的板子,这个可不能放在锡炉上了,只能用烙铁强吸,不过我可以保证,没一个人能把座子完好的拆下,一定会有些针牢牢的粘在板子上的,反正是坏的,也无所谓,差不多以后,我就强行撬掉,然后用烙铁把粘在板子上的针取下,这个时候会遇上一个问题,也就是锡会把洞给堵上,我用风枪放最小口,斜吹洞口,然后用吸锡器吸掉,很管用的,最后用洗板水洗干净,装上刚才拆下来好的CPU座,焊上,这里并没结束,这样,焊点很不好看,也有可能虚焊,将风枪换大口,加助焊剂加热,最后用风枪一边吹,一边用烙铁再焊下,哈哈,焊点就象出厂的一样了,以上是本人维修心得,经测试,一次成功。
不知能否加分,呵呵,成功的快乐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B:
不过我可以保证,没一个人能把座子完好的拆下,
,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可以保证,没一个人能把座子完好的拆下,
,小意思.

我是说用烙铁和吸锡器做,一定做不好,除非焊工高手加强力吸锡泵,也有可能我的吸锡器太差,反正吸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锡炉拆座子是很容易拆坏的。
你可以先把座子与主板的间隙里注入松香水。然后放在已经热了的锡炉上等周围元件可以挪动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了。
我试过的,不过,,,,,,,,,,,,,,板子糊了

你不要误倒别人,你拆不好是因为你不够熟练,别人是指拆反面有引脚的CPU座,你是指BGA封装的。
反面有引脚的CPU座个人感觉用锡炉拆是最好的,也有人说风枪好拆,我就不会用风枪来拆,应该各有各的好吧,关键是熟能生巧。

网友:
没钱的用锡炉,有钱的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