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PU不工作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测供电也有.时钟也有,PCI.AGP.内存供电时钟也有.复位也有.CPU就是不工作

网友:
查下门电路, 我以前遇过和你差不多的,是8个脚的小芯片

网友:
:victory:

孤帆远影 -10 骗分帖

网友:
用手压压NB 试,CPU  座试试

网友:
CPU不工作的板见多了``````就是没一个具体的修法`````````高手请多指教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CPU座和北桥有没有空焊的,不行的话,你再打下CPU到北桥的AD线!!如果为1的话,为北桥空焊,为0的话,就是北桥短路!!

网友:
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板子,好多就没解决请那位给点维修思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PU附近的有个小IC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