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不亮

楼主(2008-05-26):
请问大家,我有一个显示器开机时,听道砰的一声,打开显示器后以发现里面的电源附近的一个保险二级管给烧断了,是4A250V的,我用了一个3A250V的换上了一个结果也不行,是不是弄错了?保险二级管分正负极吗?我该怎么修呀?谢谢大家了。
那个烧坏了的二极管的型号为T4L250V
请大家看完后在看一下5月28日的我的最新回复

网友:
看来是电源开关故障,不懂就给别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型号为T4L250V
应该是保险管吧 ?你的保险二级管什么样子?

对,是保险管,它已经被烧段了。但我又从别的显示器上拆下来一个3a250v左右的焊上去了,开机也是没有反应。这个东西有没有正负极之分呀?是不是我装反了。请大家帮我呀!

网友:
呵呵 你再仔细查查拉
   我觉得你的开关电源后级有短路
         这个问题应该好查

网友:
显示器电源部分存在严重短路.才会击穿保险管.仔细检查一下电源部分.从300V整流到开关管相关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还有别的东西坏了,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保险管是没有正负极的,保险管给炸爆了,估计电源后极有严重短路了,检查一下整流桥堆看看有没有问题,说不定连开关管也玩完了.

网友:
对,肯定有严重的短路,强烈建意你检查电源电路.

网友:
短路严重,你换多少保险管就会烧多少的,一定要找出故障才可以的。如果是开关管烧了的话,很有可能不仅仅只烧一个元件的。好好检查吧。不过从你发帖来看,你对维修还是个外行哟,就连一个保险管都不认识,你怎么来判断元件的好坏,你怎么修呀?

网友:
哦,好的大家,非常感谢!
显示器的开机电路通过220V的交流电路,首先经过线圈互感滤波器和两个滤波电容,经过桥式整流二极管将220v的电压整流成300v的直流,然后经过400v的电解电容进行滤波。滤波后为开关集成电路(安装在散热片上的)提供300v的直流,它将直流电压变成脉冲信号,送到开关变压器。

上面大家说的短路,到底是那里会造成短路?大概我应该着重的去检测哪里(的确,我确认肯定是短路了。我换上的一个保险管也被弄坏了)。也有说是开关管坏了。那么请教大家如何测量开关管,请给出一个标准来,比如测某个脚的电压。还有几位说是开关电源后级有短路,那么所说的后级应该怎么查呀,具体是那里,能不能给出一个方法来。
我是新手想好好的学习维修,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帮助!谢谢!

网友:
新手进来就是有些迷糊,我也是这样的,呵呵,还是要多学多学

网友:
其实我也是新手  你还是先学会怎样判断元件的好坏吧  你连元件的好和坏都分不清你怎么修   维修也不能太急了
加油

网友:
电源部分的主要元器件一个一个的拆,拆一个后就对地打阻值,找出短路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