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四运放集成电路

楼主(2006-12-21):
LM324四运放集成电路,在很多主板上都能看到该芯片.

LM324

网友:
对于LM324 在主板上的使用,了解一句话就可以:

当同相输入端电压VIN(+)高于反相输入端电压VIN(-)时,则VOUT 输出高电平,VIN(+)和VIN(-)的电压差越大,则VOUT 越高,在主板上最高为12V输出.
当VIN(+)电压低于VIN(-)时,则VOUT不输出,此时电压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