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就死机

楼主(2008-05-26):
查USB5V供电正常,两条数据线对地阻值680左右也正常,但插上USB后就死机(前后都一样会死机)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有无试用插别的USB设备 试过哦!如果插别的USB 设备可以的,请重装系就OK 了!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SB  坏了!可以加一格PCI  转USB 卡

网友:
正解,为个USB换南桥不划算,装个USB扩展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看了,直接p了他吧,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