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白色的,偏绿,

楼主(2008-05-26):
像缺蓝色,查了下视放和线(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都感觉没有问题,有经验的师傅给个思路啊,谢谢了
三星

网友:
对了,客户说是放了半年没用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南
788有个通病就是你把视放的下面的锡纸弄掉然后加上硅脂去上紧螺丝就好了啊

网友:
按3楼方法处理了,并加焊了视放IC,故障依旧啊....
大大们,盼赐教!!!!

网友:
你测咯绿枪的哪个管子吗
那一路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下

网友:
缺色在显示器维修中算是比较容易修的故障了.只需要检查对应的颜色通道就可以了.从信号线开始.到前置视放.末级视放.像管对应的枪.

网友(2009-09-17):
没有基础就是难啊,看了半天论坛里的偏色,都说简单,要会跑就好了~

网友:
换管座试试,可能受潮了

网友:
OSD会不会偏枪,如果会就只剩尾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