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恢复价格问题

楼主(2008-05-26):
想了解下各地数据恢复价格问题,最好分不同情况的收费价位。

网友:
主要分什么情况来报价了,一般来说,看人,看硬盘情况来报价.硬盘好的 ,里面恢复的东西不太重要的50就可以了,修盘也是如此.如果大于80G的硬盘,则可报价控制在200元以下,加急的必须加钱.如果遇到盘坏的,不认盘,敲头的盘来恢复数据,这种硬盘的报价要视客户的情况来定了.如果简单的电路修下,并恢复数据的,200~800都可以报的.如果没有把握修复的 ,就涉及到开盘,这需要设备和技术的,报价控制在2500~5000元之间都可以的,只要用户能接受即可.如果恢复失败,不能收费.

网友:
软故障(硬件完好)台式机
笔记本
服务器
400-600元
400-600元
1500-2500元

硬故障(不需要开盘)台式机
笔记本
服务器
800-1500元
800-1500元
2000-3000元
硬故障(需要开盘、不含配件费) 台式机
笔记本
服务器
2000-2500元
2000-2500元
3000-3500元
RAID阵列    (RAID0、RAID1、RAID5) Windows系统
非Windows系统
1500元/盘起
2500元/盘起

U盘、存储卡(CF、SM、SD、MMC、XD、MS等) 300元
软盘 300元
光盘 500元
数据库文件修复(SQL、ACCESS等) 1200元/100M
邮件修复(Outlook Express、Outlook、Foxmail等) 800元起
文档修复(OFFICE文档、WPS文档等) 200元起

网友:
如果有坏道的收几钱啊!坏道便磁头读不到盘

网友:
上次一个是固件问题,台式机的40G,固件问题,因为客户比较有钱,收了1200,给中间人200回扣。后来一个是20G笔记本盘也是固件问题收了400元,这次是80G台式机,有些急的数据,也是不认盘,发现只是接触问题,客户不详,朋友拿过来的,应该报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