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 321G 7D9DA 这么代换

楼主(2008-05-26):
我今天下午接道一客户的双敏UMCP55UX-M2 的主板 在内存供电旁边有一场管烧坏了很严重的 底板都烧的起皮了  我把地板清理下 ,换个场管上去 上电试下好了 可是但我摸道被我换过的场管的时候发现好烫,像这样的温度估计不道2分钟就烧 ,我于是怀疑是不是管理芯片坏了 于是就早个W83 310G-F 608GB 的小八脚换上去了可是不行 管子是不烫了但是电压上不来  !!!!请教下 原型号:w83 321G 7D9DA  的小八脚 。 要是代换的话请问需要是型号的才可以呢????

网友:
是不是Q管华擎和升技的内存供电大多数都有Q管你找一个带换一下试试

网友:
那个管烧了不用换拉个电压也可以
他不是8个腿把第一个腿和第他对这的那个相联试试大多数也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这样的 上原型号的8脚可以用就是会烧场管  的 想知道能不你不能用别的型号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RT9173可以代换那个8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咯  问题解决咯

网友(2008-10-30):
W83 321G 7410A用什么代换?

网友(2009-12-18):
没有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