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26):
一三星显示器,不通电,通电会听到很小的吱吱声,电源ICDP906,3脚有11-12V电压跳变,1脚300-1000V乱跳
请帮忙讲一下维修思路,还有DP906可以用DP904代不,我手头没有DP906
急急!!!!!!!!!!!!!!!!!!!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吗,有不是 我写得不够详细

网友:
这个电源比较简单.没有几个件.用不了几下就可以把几个关键元件通查一遍.查无坏件.启动电压又正常的情况下.直接接更换DP906了.至于能否用DP904代.没有代过.理论上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我用DP904代了,故障还是一样,  我实在没法了,一个一个件的测了,也没有发现那个坏,
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有用个DP906了,看行不,不行的话,还不晓得怎么跟客户说呢

网友:
也许是行负载过载造成的

网友:
声响肯定是后级过重。

网友(2008-07-11):
906没用过,希望能得到理详尽的资料.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呀,你说一下。

网友(2008-10-28):
我遇见这样的问题,可没有修好啊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电源IC。如不行,断开二次电源,检测有没有正常电压输出,没有再查开关电源初级电路,如有。后级有故障